[求助] 偏置电路和电流镜求助

楼主(2011-12-01):
如图  理想电流源是25u,PM8,9和NM8,9这条支路,我在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这条支路上25u的电流,但是NM8,9工作在线性区,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了。但是2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应该不太好吧?
还有由于这条支路有2个2级管连接的pmos,导致下面2个Nmos不太好偏置在饱和区,在仿真结果中可以看到2个Pmos的vth约等于1V,而VDD=3v
剩下的1V除以4,应该每个管子分配0.25v的过驱动电压,我根据Id=1/2*K*W/L*Von*Von,K=110u/A来算结果差的有一点多,而lamda在print operating points里面没有找到

楼主:
这个里面vgsteff应该是过驱动电压吧?然后vgsteff大于vdssat就可以工作在饱和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ds〉vdsat 是饱和区啊

楼主:
是。应该是vds大于vdsat
我觉得这个偏置电路在3vVDD情况下,应该没办法使得NM8,9饱和,因为NM8,9和左边的NM0和NM4构成cascode电流镜,总共需要4个mos2级管的Vt,3V的话应该就不够了,我现在把NM8,9删掉了,换了另外一个-25u的理想电流源。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scode 电流镜消耗的电压裕度是2Vov+ Vthn,不是2Vthn,

至于另加电流源,以我的理解,感觉系统只提供给你一个基准源,你的所有的电流都要从这个基准源产生,所以你的Ibias应该只是从cascode 变成单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是2Vov+Vth,我错了,但是你说的“所以你的Ibias应该只是从cascode 变成单管了”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用单个的mos管代替原来的cascode管子吗?多加一个电流源实际中是不可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镜不是cascode就是普通单管结构的啊,如果电压裕度真的不够那只能这样吧,
总之系统只给一路基准源,要产生几路,每路多大电流用什么结构都是电路设计者自己决定的,

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还有别的问题。。  Mxe2,3,4存在有什么意义阿。。Mxd2的漏端直接连接Vxb2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真的很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了让vds和vth接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没看明白,没看出多余的支路有什么作用,两点电压也差不多,不过左边的相差有点大,右边的几乎一样,

只能友情帮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以前版上有人发过,Vds>Vdsat不一定就代表是饱和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ich is the output? looks that it makes vdsd1=vdsf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得到的信息是长沟道 :vds >Vov,饱和

              短沟道  :vds>Vdsa ,饱和
reference: 对于Vdsat和Vov的初步探究.pdf (175.44 KB , 下载次数: 267 )

请您具体阐释一下您的观点或帖子来源,以便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出是Vxb1和Vxb2。。分别为P差分对管的folded cascode 下面2层的管子提供偏置。。
    还有仿真结果里面 参数 Vgsteff=Vgs-Vth,(Vgsteff 是IC610才有的好像)那么 应该是Vds>Vgsteff ,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但是还有别的参数,比如Vdsat,我想Vov就是Vgsteff吧?
    我的一楼的问题能告诉我吗?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不稳定?但是已经能够提供需要的偏置电流了阿,还是说如果想得到别的结果的时候管子在线性区工作就不好调整了?

网友:
这就简单了,vxb2是产生2*vdsat+vth做低电压cascode bias电压, vxb2就是一个电流镜输出,

电流镜管子在线性区电流匹配受电压影响很大,基本不能用,电压不够的话可以改成低电压cascode,可以节省一个v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资料~
我查了以前的帖子,是我记错了~那个帖子讨论的是Vov和Vdssat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你给的资料里也有提到!
谢谢了!

网友:
比较难看懂

网友:
哎,这个电路搭得真是有点太不给力了

网友(2012-01-29):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文章看后感觉收获不小。。。

网友(2013-11-29):
看了文章学习了

网友(2015-11-18):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7-11-30):
负载电容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