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early rail analysis

楼主(2011-12-01):
各位大侠:

          关于power early rail analysis中需要power -grid library 以及low power 中power-gate file.
这个power-grid 是从哪里来的,或者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文件? 现在用smic 0.18um digital library
另外 power-gate file 在UG里面有简单的介绍,请问哪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啊?

请指点!@

网友:
这个叫 libgen吧, characterize_library   是voltagestorm做 power library的命令,
要spice网表 ,比较麻烦,

power-gate 就是low powerdesign里面的power switch,header或者footer,
就是电源开关,具体说明要看cpf,upf, low power design guid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