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我对着写的,怎么没有作用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楼主:
怎么没有图片呢

楼主:
在.cdsinit里面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w" "leSetAllLayerValid(t)")

我完全对着这写的,怎么弄完没反应

网友:
写的没问题啊~~

网友:
写的没问题,可以确认一下这个语句的读入顺序。会不会被后面读入的快捷键覆盖掉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不过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2-03-22):
6#说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2-10-17):
可以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dsinit里面hiSetBindKey("Layout" "Ctrlw" "leSetAllLayerValid(t)")

我完全对着这写的,怎么弄完没反 ...

把提示打开,按Ctrl+w, 看C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