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急

楼主(2011-12-01):
task delay;
input clk,rst,en;
input[16:0]value;
output q;
reg q;
reg[16:0]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q<=0;

count<=0;

end

else

if(en==1'b1)

if(count<value)

begin

count<=count+1'b1;

q<=0;

end

else

begin

q<=1;

count<=0;

end

else

begin

q<=0;

count<=0;

end

end
endtask

这是我写的task的一段程序,综合时弹出错误。如下
Error(10170):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不知道啥原因,请各位赐教

网友:
虽然着急,但请教问题还是需要排版下的啊,要不谁会有耐心看代码啊。
最好把完整文件贴上来,我没看到你这个程序里有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整个程序还没写完,我才写了一部分。我感觉应该不是task中的语法问题,但又想不出还能在哪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sk delay;
input clk,rst,en;
input[16:0]value;
output q;
reg q;
reg[16:0]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q<=0;
             count<=0;
         end
      else
          if(en==1'b1)
             if(count<value)
               begin
                    count<=count+1'b1;
                    q<=0;
               end
            else
                begin
                    q<=1;
                    count<=0;
                end
            else
                begin
                     q<=0;
                     count<=0;
                end
    end
endtask

网友:
task里面不能带always语句

网友:
task不是完全不可以综合的...
task如果只是简单组合逻辑电路描述,可以综合...
task里面有always不代表完全不可以综合,如果是组合逻辑,可以综合...
task多用在tb里面...module用的少一些。

网友:
你少begin end 了 在声明完变量后一定要加begin end 这个是task结构。
task taskname();
reg a,b;
integer int;
begin
   //logic
end
endtask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综合的,我把always语句注释掉后,没什么问题。那应该是只能综合组合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