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

楼主(2011-12-01):
ADC的片子是差分信号输入,需要在版子上加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电路,有的人使用了balun,请问这个怎么做呢?还是可以直接买一个用呢?新手测试,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If below several to hundreds MHz, please use OPA. And please check in Analog Device or TI or Maxxim.......
Or saying RF, about GHz, in that way use Balun. But you metion ADC, that should not be ba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