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XRC提取RFMOS避免寄生重复提取问题

楼主(2011-12-01):
TSMC0.13UM RF工艺,使用其中的RFMOS管rfnmos1v,rfpmos1v,用CALIBRE 2009 XRC提取寄生参数时如何避免提取RFMOS内部寄生参数呢?
尝试了XCELL等方法还未成功,可能是具体设置还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希望能够详细点。

网友(2012-01-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
其實你有無看看tsmc內的pdk, 它應有一個pdf file, 教你怎樣做xrc

网友(2012-08-15):
但是不同的Calibre View设置仿真结果不同,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