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LTSpice里怎么设置MOS管的W/L?

楼主(2011-12-01):
小弟初学spice仿真,在用LTSpice画电路原理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管子的W和L,烦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鼠标移到添加的MOS器件上,点击鼠标右键,应该会弹出一个设置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之前添加的元件是"NMOS",将鼠标移到元件上点右键,里面的设置项并没有W/L这些,仅有Vds,Rds等。
后来我添加了元件"NMOS4",再点鼠标右键,里面的设置项就有W/L项了。

网友(2012-09-05):
各位:
 好!
  我想在LTspice IV 中添加 d flip flop 然后进行电路仿真,如何添加呢?

网友(2012-10-22):
為何不用 tanner eda?

or hspice / smartspice 類?

网友(2013-08-19):
用ltspice 创建自己的模型 估计能弄出来

网友:
但是ltspice一般不用做仿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