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11-12-01):
请问如果一个主模块可以同时输出两组数据,这两组数据可以分别连接两个子模块么?如果这两个子模块想和主模块共用一个时钟,可以直接连接么?谢谢
比如:
top_module ( . clk(clk)
                     .A(a)
                     .B(b)
                    )

sub_module_a (. clk(clk)
                        .A(a)
                       )

sub_module_b (. clk(clk)
                        .B(b)
                       )

网友:
当然可以
就是这么连接的

网友:
可以啊这样连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