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标SDF文件时报错# ** Error: (vsim-SDF-3251)

楼主(2011-12-01):
后仿反标SDF文件时报错# ** Error: (vsim-SDF-3251) CHIP_max.sdf(221001): Failed to find port '/test/CHIP/chip/Rs4/\O[7] '.
其中Rs4是sram,正常情况下端口应该是/test/CHIP/chip/Rs4/O[7]啊,怎么多了\?
sdf文件中定义的延时是
(CELL
  (CELLTYPE "RS4_2k")
  (INSTANCE chip/Rs4)
  (DELAY
    (ABSOLUTE
    (IOPATH (negedge CEB) O\[7\] (5.207::5.207))
    (IOPATH (negedge CEB) O\[6\] (5.217::5.217))
    (IOPATH (negedge CEB) O\[5\] (5.206::5.206))
    (IOPATH (negedge CEB) O\[4\] (5.221::5.221))
    (IOPATH (negedge CEB) O\[3\] (5.220::5.220))
    (IOPATH (negedge CEB) O\[2\] (5.208::5.208))
    (IOPATH (negedge CEB) O\[1\] (5.212::5.212))
    (IOPATH (negedge CEB) O\[0\] (5.207::5.207))
    (IOPATH OEB O\[7\] () () (1.191::1.191) (1.208::1.208) (1.191::1.191) (1.208::1.208))
    (IOPATH OEB O\[6\] () () (1.191::1.191) (1.217::1.217) (1.191::1.191) (1.217::1.217))
    (IOPATH OEB O\[5\] () () (1.191::1.191) (1.206::1.206) (1.191::1.191) (1.206::1.206))
    (IOPATH OEB O\[4\] () () (1.191::1.191) (1.221::1.221) (1.191::1.191) (1.221::1.221))
    (IOPATH OEB O\[3\] () () (1.191::1.191) (1.220::1.220) (1.191::1.191) (1.220::1.220))
    (IOPATH OEB O\[2\] () () (1.191::1.191) (1.208::1.208) (1.191::1.191) (1.208::1.208))
    (IOPATH OEB O\[1\] () () (1.191::1.191) (1.212::1.212) (1.191::1.191) (1.212::1.212))
    (IOPATH OEB O\[0\] () () (1.191::1.191) (1.207::1.207) (1.191::1.191) (1.207::1.207))
    )
  )
  (TIMINGCHECK
    (WIDTH (posedge CEB) (0.515::0.515))
    (WIDTH (negedge CEB) (0.721::0.721))
    (PERIOD CEB (6.853::6.853))
    (SETUP CSB (negedge CEB) (0.824::0.824))
    (SETUP WEB (negedge CEB) (-0.985::-0.985))
    (SETUP A\[8\]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7\]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6\]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5\]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4\]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3\]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2\]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1\]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A\[0\] (negedge CEB) (0.000::0.000))
    (SETUP I\[7\]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6\]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5\]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4\]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3\]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2\]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1\] (negedge CEB) (-1.559::-1.559))
    (SETUP I\[0\] (negedge CEB) (-1.559::-1.559))
    (HOLD CSB (negedge CEB) (0.000::0.000))
    (HOLD WEB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A\[8\]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7\]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6\]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5\]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4\]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3\]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2\]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1\]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A\[0\] (negedge CEB) (1.323::1.323))
    (HOLD I\[7\]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6\]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5\]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4\]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3\]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2\]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1\] (negedge CEB) (5.867::5.867))
    (HOLD I\[0\] (negedge CEB) (5.867::5.867))
  )
是名字格式的错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用primetime导出的sdf,write_sdf后面加上选项 -context verilog

网友:
dc 出verilog 有没有 change_names -rules veriog -hier ?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是在Astro中导出的,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实在不行 用perl吧, 写个脚本, 把  \ 去掉,

楼主:
谢谢大家!用了3楼的方法,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