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果让一条path的start point从我想要的clock edge开始算

楼主(2011-12-01):
一条path如下。

Startpoint: XX/ch0_rxd[7]
              (internal path startpoint)
  Endpoint: l0_prbs/run_prbs_rx/int_cmp_err_cnt_r_reg_2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l0_prbs_rx_clk)
  Path Group: l0_prbs_rx_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40       0.40 f

。。。。。。。。。。。。。。。。。。。。。。
。。。。。。。。。。。。。。。。。。。。。。。。
  data arrival time                                                  1.03
  clock l0_prbs_rx_clk (fall edge)                        2.40       2.4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40

我只在这个input上设置了input delay.请问该如何设置,这个start point会认为是fall edge的

网友:
试试  set_input_delay -clock_fall XXX [get_ports XXXXXXXX]

楼主:
要用clock_fall必须要specify这个input是跟哪个clock的..
但我现在没有在source create clock.这个input可以跟好几种clock..

网友:
这个
Startpoint: XX/ch0_rxd[7]
              (internal path startpoint)
是内部node啊, 和input delay啥关系,

是IP的pin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是IP的output, input delay的意思是从IP里面到这个IP的output的时间。

网友:
那就创建几个 和core对应的clock,然后-clock_fall把, 是想避免半周期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是想避免半周期。。但我发现我设了好多个input_delay以后发现只有最后一组DC take下去了。。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设了如下constraint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1 -clock_fall -max 0.4 -from [get_pins [list IP/ch*_rxd*]]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2 -clock_fall -max 0.4 -from [get_pins [list IP/ch*_rxd*]]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3 -clock_fall -max 0.4 -from [get_pins [list IP/ch*_rxd*]]

但好像前两组约束,dc没有没有用。。。虽然log file里,显示前两条命令也是1

网友:
请加-add_delay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没错,

create_clock 多加clock用 -add
set_Input/output_delay 多加delay用 -add_delay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