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安装上了,OA 也检查过了,可是就是打不开LICENSE 服务器也不能开启软件

楼主(2011-12-01):
各位老大,安装好了IC615 (UBUNTU 10.10),LICENSE ,是按照之前IC610 的方法安装配置的,只修改了路径,可是不能运行,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root@yawei-T400:~# lmli
bash: /opt/eda/ic615/tools/bin/lmgr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你的license用的是哪个的?ic610的?

网友:
首先确定路径没问题,然后你确定你有执行这个文件的权限

网友:
貌似是没权限执行吧 也有可能是lsb

网友:
路径设置好

网友:
你去安装lsb-core和lsb-base两个包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lsb-base

网友:
不知道615是怎么安装的,我的只有一个tgz包

网友:
615你是50几的?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信息太少了, 多给一点info

楼主:
对,用的610 的,看过一些资料,貌似不行了,呵呵,到了614 就需要 p a t c h 了好像,还不知道 615 应该怎么 P

楼主:
615你是50几的?
引用 网友A:

007 的,貌似还没人去做 P A T C H

网友(2012-01-03):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IC615破解好了吗?Hotfix版本怎么破解呢?谢谢

网友:
打过cadence的补丁没有?

网友:
ic615不能用ic610的license
要用IC614的
而且必须打补钉破解
破解后,不需要 lmgrd ,只需要 设置 LM_LICENSE_FILE 环境变数即可

网友(2012-02-21):
有没有615的安装教程啊,麻烦给个教程呀,我只有IC615ISR506.tgz这个包,能不能装啊?

网友:
到目前為止沒找到真正可用的IC615 license

网友(2012-05-06):
回复 网友C:

    别忽悠新人好不好,我就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