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真心求助数字IC面试应该注意问题

楼主(2011-12-01):
大学本科毕业两年了,毕业后一直做fpga研发,最近收到一个IC公司的面试通知,让去面试做数字IC,但我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希望有人指点,恶补一些知识。没用过数字IC的设计工具,比如说DC PT。 VCS 和 verdi 倒是用过做fpga 的仿真。希望好心人指导一下,我改怎么准备。

网友:
前端后端?
ASIC 的整个flow?
你看看公司的岗位描述啊...这个不是通用的

楼主:
应该是前端 verilog 代码设计 和仿真,应该和FPGA设计差得不是太多吧,看了数字IC面试100题,里面好多都是FGPA的一些东西

楼主:
没人讲下吗

网友:
对方看过你的简历的话应该主要是招你做逻辑设计,dc&pt稍微了解下吧,没有实践经验也没关系,有什么说什么,面试的时候强调下你对综合和timing两方面概念很清楚就好了

网友:
PT基本上和后端关联很大!你做的是fpga研发,你过去,人家也只会给你code的职位,最多加上simulation,这个也和fpga类似,只是要稍微看看单词,其实也很简单的
不过你面试的时候还是把你的code和simulation能力体现出来!

楼主:
谢谢 5楼 6楼 的指教。
1.Working on digital IC design/verification;

2. Responsible for RTL design & simulation, pre-/post-layout simulation, FPGA verification, logic synthesis, static timing analysis, test pattern generation for ATE;

3.Cooperating with analog group, interfacing to supporting groups such as software, layout, test, and product engineering.
这个描述 就是单做verilog代码设计和功能仿真吗

楼主: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面试挂掉了, 他们主要是要数字前端 搞code设计,面试的时候,突然感觉没什么好讲的了,以前设计的代码 一般一个项目下了也就一千多行的代码一共,后面让做了一份笔试题目,最大的失误就是有个问题自己不会,也随便蒙了上去。
给大家建议一下 以后笔试题目会的就写,不会的就不写,不然他们认为你的简历上的经验都是假的,你这个人很会忽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不要灰心,有这个经历下次再面试ic,肯定马到成功的

网友:
祝那你下次成功!!!!!!!!!!!!!!!!1111

网友:
再接再厉,最好的总在最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