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U过大问题

楼主(2011-12-01):
设计import后,左边各个module的TU为60%,由于芯片过于大,所以把芯片的尺寸缩小,但是这样TU都为103%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
不行吧, 保证60~79% 才行,

queryPlaceDensity, checkPlace 的利用率也行,

楼主:
我用这两个命令后,报出Placement Density为73.6%

网友:
那还可以啊,看看是不是macro引起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