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论文

楼主(2011-12-01):
本人论文即将开题,模拟CMOS方向只做了4个月,现在只做了一个关于SAR ADC的项目,请教下各位前辈,关于DAC方面的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
刚做四个月就想着发论文阿。。。

网友:
刚做四个月就想着发论文阿。。。 +1

网友:
4个月就做了SAR DAC的牛人,写文章很正常!
LZ先找点IEEE这几年的ADC的文献看看,估计就找到方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SAR ADC的基本方向有两个:Low Power & High Performance,即低功耗、高性能(高速、高精度)。从结构上讲,可以有输入信号轨到轨,采样保持和DAC结合,带DSP数字校准的AADC等。SAR ADC可塑性强,是近年ADC中很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网友:
做了4个月就要发PAPER了哈!!!

楼主:
误会了,是要写关于DAC方向的毕业论文,不知道如何着手

网友:
CAP DAC, try some solution to 1:calibrate mismatch, 2:compensate parasitic cap or offset in comparator, 3:split cap dac to reduce power and try to correct induced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