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按键计数器

楼主(2011-12-01):
输入:clk,reset,b1,b2: std_logic;其中,b1,b2表示两个按键,b1没按下一次,计数器加1,b2没按下一次,计数器减一。
该如何实现?消抖部分一坐处理,这里不用考虑。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VHDL is
generic
        (
                DATA_WIDTH : natural := 8
        );

        port
        (
                b1           : in std_logic;
                b2           : in std_logic;
                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rtl of VHDL is
signal result_l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begin

        process(b1,b2)
        begin
         if (b1='1') then
         result_l<=result_l+'1';
         elsif (b2='1') then
         result_l <=result_l-'1';
         end if;
end process;
result<=result_l;
end rtl;

网友:
没有验证,只是使用quartus ii10.1编译综合了一下,没有问题,很简单的功能,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试了,貌似检测不到上升沿。

网友:
把2楼的改成同步时序就可以了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b1='1') then
         result_l<=result_l+'1';
         elsif (b2='1') then
         result_l <=result_l-'1';
         end if;
end if

网友:
5楼对的,在输入端口添加clk和reset后,在if (b1='1') then 前面还要添加复位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