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1-12-02):
求助一下,如何计算电源的效率呢?比如12V转3.3V的DC-DC电源设计,输出负载的电流越为1A,
那么这个设计的效率是多少?有什么计算公式吗?欢迎大家指教和讨论!

网友:
3.3V*1A/12V*输入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么如何知道输入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有公示很容易的啊?

网友:
输入电流,可以测试(用电流探头,或者串个电阻)

网友:
测量输入电流Iin,
效率=(3.3V*1A)/(12V*I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