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4)

楼主(2011-12-02):
in which area it will be easy to have dynamic IR-drop problem?

设计的哪些地方容易出现动态IR-drop的问题?

难度:4 (不容易答全了)

网友:
pg net尺寸太小,而功耗分布不均!
不太了解,坐等答案

网友:
局部density太高,功耗消耗太多,pg net打得不够。
大家补充啊。

网友:
没错, 就是high swtiching activity的地方,比如clock buffer,
要多加些decap在旁边,

当然离core power pad 远的地方 和 pgnet 比较少的地方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从电源布线的角度讲,那些远离电源端的地方,电源布线少的地方,容易出现ir-drop的问题。
比如wire bond芯片的中间,flip chip的四角,analog macro的边上(因为有些analog的上面不容许数字电源布线)

从swtiching activity的角度讲,toggle rate高并且cell densiy高的地方IRdrop大,所以切记不要为了balance clock tree,把一堆clock buffer摆在一起。
如果是静态IRdrop,频率高的地方IRdrop大。那么对于动态IRdrop,一定是频率高的地方IRdrop大吗?

网友(2012-07-03):
回复 网友A:

   电容的等效电阻为1/JWC,这样看来,莫非是成反比的?另外,没懂为什么频率高的地方静态IR drop大呢?静态IR drop不是主要考虑电阻么?

楼主:
频率高的地方,平均耗电多啊

网友(2014-11-24):
回复 网友B:
你想通了没 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频率和静态IR-drop有什么关系,网上的一段话:静态IR drop
VDD电压的静态IR drop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电源网络的金属连线的分压,是由于金属连线的自身电阻分压造成的.电流经过内部电源连线的时候,根据欧姆定律产生电源压降.所以静态IR drop主要跟电源网络的结构和连线细节有关,比如:金属连线的宽度,金属连线所用层,该路径流过的电流大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通孔的个数和打孔的位置.

这么说来静态IR-drop和频率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动态IR Drop 是不是还要考虑ground bounce 的问题?

网友(2016-06-24):
回复 网友C:

   频率高的地方“平均功耗”大,这样平均电流就大咯,IR drop自然就大

网友(2025-03-14):
1、离电源较远的地方  2、多电压域边界 3、电源线不密集导致 等等 (我先回答,然后再看答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