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使用foreach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代码如下:
foreach a line {
puts $a
}
line的内容为 soc  (soc, .a  (b)  .c  .d)
我发现输出的内容不是按空格为间隔来输出的,比如.a 可能会输出多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处理可以使它按空格为间隔输出,也就是输出结果为
:soc    (soc,   .a   (b)  .c  .d)

网友:
puts ”$a " 自己加一个空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仔细查看了脚本,发现问题不是出在foreach这里。而是在使用gets的时候出现异常的。多谢楼主回复。

网友(2016-08-13):
set line "soc  (soc, .a  (b)  .c  .d)"
foreach a $line {
puts $a
}
lforeach 后面的line必须用变量吧

网友(2018-01-19):
同意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