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02):
一直有这么一个疑问
对于一个逐行赋值语句,假设信号通道很大,前端code的时候可以用case语句同样也可以用固定循环值的for语句,当然用for语句code比用case语句简单很多,但是不知道这样的code会不会对后端设计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或者for语句真的只适合做tb,不知道设计中for会带来哪些具体影响,资源消耗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对后端没影响,

总体来说前端对后端的影响有:
1) timing,前端要多加点margin
2) logic structure: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design 有太多的组合逻辑,crossbar这种,
后端确实布线很难过,

其他具体的风格 对后端影响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