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ncx 建库疑惑

楼主(2011-12-02):
ncx的seed library怎么建的啊,我有layout/SCHEMATIC,用ncx怎么生成lib,
我的理解是
1.建seed lib
2.spice-netlist
3.ncx根据spice和seed lib调用hspice对不同条件下仿真然后生成lib

seed lib如果自己写会不会太繁琐了?有没有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
seed lib是什么?不是很清楚...  想当初 我楞是用hspice 和 perl 配合,用逐次逼近法定制了一个16X32的barrel shifter的timing library, 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试着写写,你可以了解的更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沒錯,自己做或用fab的seed lib都行,注意仿真條件設置。

网友:
请教seedlib该怎么写啊?有大牛指点下吗?

网友(2012-02-22):
仿真条件指的是那些啊?

网友:
set input_library <PATH_TO>/<sample_fab_liberty_file>
set prechar true
set output_template_dir ./templates/<folder_you_want>
set ccs_timing true
set nldm true
set farm_type    nofarm

It will generate extracted sample files (including *.opt and *.indexes) needed by later characterization.

FYI.

网友(2012-06-11):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也没有input 的.lib 文件呢?怎么生成seed_Templates啊?难道全部自己create?
thanks.

网友(2012-11-06):
没有input 的.lib 文件,seed_Templates当然自己写,根据类似的template进行修改嘛...

网友(2013-11-20):
NCX是什么?提取定制版图的.lib信息的工具?

网友(2014-05-27):
回复 网友B:

   NCX   做完库单元后特征化萃取的工具

网友(2014-12-18):
seed library的.lib文件和model文件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动不用model文件?

网友:
请问什么是seed library?

网友(2015-02-21):
拿目标lib(foundry lib)空run下,工具自己生成个seed li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檫,11年的帖子,想必楼主已搞定了。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你有遇到过用ncx-2013提特征化时出现下面的问题吗?     netlist: xxxx.sp
     NO .nldm file detected
     warning :recheck xxxx.nldm
   最终结果报错,没有出仿真结果。 求解决。
  谢谢!

网友(2017-06-06):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0-12-30):
spice netlist怎么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