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最基本的吉尔伯特混频器,增益怎么变负值,且输出功率为负值那么小

楼主(2011-12-02):
入门求助:
我偏置电流源
用的理想电流源,但是怎么源极的电压为负值,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呢,跨导级已设置vds大于vgs-vth,开关级vgs和vth差不多,但是混频出来,输出功率为-300多,为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bulk can connected to source for NMOS? tri-well proc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riple Well Proce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tri-process has deep N-well, more devices can be built, such as bipolar, and good isolation.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理想电流源上,建议用一个电流镜过渡一下!

楼主:
RE: 关于最基本的吉尔伯特混频器,增益怎么变负值,且输出功率为负值那么小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连接,若是衬底直接接地,仿真得到的衬底电流太大了,不知道怎么分析,我也没有考虑是不是您说的那个工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your tech file doc for the buck connection, and 10mA current may be too large he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thank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后期试一下 ,谢谢

网友(2012-01-12):
你仿真匹配了没?我用cadence仿真,输入输出不匹配,增益肯定是负。原因是不匹配,功率信号传不过去的!

网友:
你的DC怎么加的啊没有看懂,交流还有输入么,先看看瞬态吧,不是工作点对了就行了,先看看你的仿真基础环境对不对再说,还有那匹配什么一般的没有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没有必要?

网友:
射频看功率传输,功率增益的定义是电压增益*输入输出电阻的比例,匹配只是说功率完全传输,但并不一定就没有增益,还有混频器一般使用环境是片上怎么可能都去匹配,先看看你的电路的用途,是用于做模块还是做系统里面的单个电路。还有你的仿真电路不清楚,大概看了下你的仿真的偏置好像加的有问题,你先看看瞬态看你的本振和射频输入有没有,看MOS管的栅极输入

网友(2015-07-30):
本振管未加偏压?

网友:
有具体参数设置么,求指导啊

网友(2020-08-12):
本振偏置是0v?

网友(2021-12-12):
阻抗匹配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