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ler仿真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1-12-02):
Memory Collision Error on RAMB16BWER : test_bench_top.mycount.u1.blk00000001.blk00000002.blk00000e05.chk_for_col_msg at simulation time 605.458 ns.
# A read was performed on address 000Z (hex) of port B while a write was requested to the same address on port A.  The write will be successful however the read value on port B is unknown until the next CLKB cycle.
这是我用modelsim仿真ise的scaler IP核是产生的错误,有哪位大虾帮忙看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
这个就是双端口RAM一个端口读,一个端口写,导致读和写操作同一个地址。提示是告诉你,写操作能够成功,读操作不能成功。

一般来说这种都是warning,不会导致仿真出现Error而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是能出来的,但是发现仿真的图像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就是不能读数据,只能写数据吧。应该怎么来改正呢?

网友(2012-11-29):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混分来了。。。。顺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