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割参考平面---PCBlayout 求大神指点,啥意思?

楼主(2011-12-02):
分割参考平面---PCBlayout   求大神指点,啥意思?
还有一般的PCB设计的法则,,书本推荐

网友:
这个没有书是专门讲分割的  因为内容太少
一般在高速PCB设计  或高速电路设计的书中应该都能提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再仔细一点点,说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