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一个输出可动态变化的buck电源

楼主(2011-12-02):
求教:dc-dc,如果要求输出电源可用单片机类似的MCU进行动态调整,该怎么做。输入7V左右,输出3-5V。

网友:
加开关控制反馈分压电阻比例。
开关与电阻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吗?感觉很难做到连续可调。

网友:
你指的连续可调是什么效果呢?
我的方法可以实现有限的几档电压调节。
具体方法:
R1, R2, R3串联对输出电压分压。R1一端接地,R3的一端接输出电压。
R2和R3相连的节点作为反馈电压,输入到芯片,Vfb=VO.(R1+R2)/(R1+R2+R3)
用开关与R1并联:开关导通时R1被短路,Vfb=VO.(R2)/(R2+R3);开关开路时,Vfb=VO.(R1+R2)/(R1+R2+R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比如说连续变化的。可以比如说0.1V这样的精度连续调节,就像汽车一样是无极变速的,你说的是有档位的。

网友:
可以考虑调参考电压

网友:
数字电源管理芯片能实现这个,曾经调试过一款芯片,通过通信接口接入电脑专用软件,在软件设个值就可输出相应电压。芯片内部的东西属于商业机密,商业应用的话只要用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如属技术研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加个I2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有几款这种芯片。不过电压范围不是太适用。

网友(2012-01-02):
Use LM10010 from TI, use to be National

网友(2012-05-06):
用单片机控制DA输出,输出信号接到脉宽调制的参考电压端就可以实现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
Change the feeback voltage by MCU controlled ADC.

网友:
连续可调,无非是说你取的最小位是多少,只要肯增加成本,控制反馈电阻和reference电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