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侠:用dracula做LVS时,pin脚与label的大小写敏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自己设计了个运放,pin脚都是用小写字母标的,cdl提出来的是大写。在版图上的这些端口是用小写标的。在用dracula做LVS的时候,显示的错误是schematic的端口版图上没有。而layout的label标注在电路中找不到pin脚。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不对和没有是两码事!
你用的layer对么?看一下你的rule文件,然后再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alibre文件里有一个大小写的开关,打开了就认大小写,关上了就不认大小写,找你的CAD,修改一下文件即可

网友B(2012-05-28):
你的原因根本不是大小写的问题!基本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确实 不对和没是两回事 如果真只是大小写的问题会报错 layout aaa  schemetic AAA

网友(2014-07-16):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大小写不一样,但是我把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这些都给他NO了,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认不出还是说大小写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实说我没遇到大小写问题导致的这样的结果的...还是觉得不太像纯粹的大小写问题。
  再找找呗 层次啥都对么

网友(2016-11-23):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前面的#DEFINE CASE_SENSITIVITY的值没改?

网友(2017-05-1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8-03-05):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哪里设置label的大小写?

网友F(2024-03-07):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因根本不是大小写的问题!基本同意2楼的观点

我的是不区分大小写,只要pin名字对上了,电路A,layout 的a,LVS可以过,这该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不区分大小写,只要pin名字对上了,电路A,layout 的a,LVS可以过,这该改什么
...

看看文件开头有没有定义大小写的开关,如果有就打开,如果没有就参考6楼,将那几句后面的NO,改成YES,如果文档里找不到那几句,就自己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不区分大小写,只要pin名字对上了,电路A,layout 的a,LVS可以过,这该改什么
...

忘记问你了,上面是calibre的方法,你的是dracula吗?如果是的话你把里面的cnames-csen=no改成ye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