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m amba的transfer size的问题?求arm大牛详解!

楼主(2011-12-02):
ahb有三根线是transfer size,见图
arm 是32位的,一次传8,16,32位我都能理解,但是怎么一次传64甚至1024?
而且怎么用C语言写软件,会让ARM一次传64或1024?
比如现在ahb上面挂着一个1KX32的SRAM

transfer size

transfer size

网友:
这些信号由master发出,你的总线是32位,也就是只会有,8,16,32传输,如果你的总线事64那就可以64,32,16,8,取决与你的master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