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求助

楼主(2011-12-03):
各位大牛你们好,我在看DFT的时候发现做DFT的时候所用到的dff是一个带TE和SE端的dff,这种dff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当SE=1时,该dff就是普通的D-ff,数据的传输是利用clock上升沿抓数据的。但是当SE=0时,信号从TE端传输到Q端,那么这是要利用clock来抓取数据并传输到Q端,还是说TE端和Q端就是一条线,中间有SE 作为开关?

楼主:
我对这种DFF不是很了解,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这种就是带mxu的 flop啊,也叫scan flop

se是个mux的控制端, =1时,表示scanenable=1 ,进入scan模式,
TE是test input,输入上一个Q端的值(上一个flop的Q) ,这样现在的Q就等于上一个q值了
这样形成扫描链 移位寄存器, 扫描输出,

se=0 时,选择D输入,就是正常的function模式

楼主:
也就是说,是一个DFF和一根TE线经过一个选择器,选择端是SE, 然后将这几者打包成一个新的dff?但是需要说明的是TE端是连在前一级dff的Q端是,这样当SE=1时,输入的TE就等于上一个Q值。

网友:
对,没错, 你看看doc 吧, 看图就理解了

网友:
D端输入是一个二选一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