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可以做储能电容么?

楼主(2011-12-03):
本人最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发现有个PIP储能电容特别大,接近1nF,电容版图面积几乎占了整个芯片面积的三分之一,因此想用MOS电容代替,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小面积。不过由于没什么设计经验,因此想请各位帮忙参谋参谋:用MOS电容来储能可行么?如果可行,那使它工作在积累区呢还是强反型区?
下图是MOS电容的C-V曲线

网友:
可以做电容,看具体要求了

另外,你贴的图是MOS结构的电容,不是MOS管的电容,最好用MOS管做电容。MOS结构高频就是下面的曲线,因为反型少子靠体内激发复合提供的,高频的时候没法提供,电容很小。MOS管就只有上面哪一种曲线,因为SD可以提供少子给沟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片上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只能使它工作在强反型区而不能工作在积累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很对,MOS晶体管电容与MOS结构电容高频特性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还是想问下,工作在积累区和强反型区有什么区别么?是不是两者都可以?

网友(2014-11-04):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是工作在积累区吧,多是采用这个区域做电容。积累区的时候是通过栅端感应空穴与衬底上的电子形成电容,而电流要流向地需要经过较大的esr电阻
强反型区的是形成了沟道,电容是栅端与沟道之间的电阻,电流到地esr电阻较小
选取积累区的做电容是为了减小漏电流
这是拙见,还希望大神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