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楼主(2011-12-03):
图中的DB0~DB7为什么是上下两条线啊,该图是ad0804的时序图

网友:
没什么具体的意义吧  只是表示这一段是采集的数据的意思

网友:
在那段时间内读数据,就是有可能低,有可能高

网友(2014-07-18):
Data bus 有資料送出來, 8 條 wire

网友:
表示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