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谈谈AOCV的table表如何生成的?逻辑级数和物理距离上的derate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2011-12-03):
如标题所示,大概了解一些,但不知产生的derate表的具体步骤?请大牛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不清楚,tsmc是fab提供的, 已经拿到了

就是一些derate参数的变化,我看差别不超过5% ,不大的

楼主:
tsmc 给的是什么格式的是一个固定的值,还是根据不同个逻辑长度的一维表,还是根据逻辑长度和物理距离长度的二维表。

网友:
不记得了,反正是2维表格 derate number不一样

网友:
AOCV library是根据monte-carlo仿真得来的,用的spice model与一般的也不一样。
根据不用的depths,以及每一条arc的monte-carlo仿真次数,统计出来的

网友:
这样的,我还不知道呢, depth是logic level的意思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PT中做AOCV所用的library是f另外一套library?fab提供的?

网友:
不需要另外一套lib吧?

AOCV是根据物理距离和逻辑级数来决定derate的,
物理距离是由post-layout的结果,比如def,提供的,
逻辑级数可以从网表中直接算出来

网友:
对,不需要, 只是ocv的derate 参数不是常数(比如set_timing_derate 的设定)
而是从AOCVtable里面查找得到,

从timing report里面可以看到,  derate 的值是变化的

网友(2013-05-18):
FYI

http://www.clkda.com/technology/aocv/

网友:
aocv的table是谁提供的?found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