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版图上有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求解(图)

楼主(2011-12-03):
如图,两个mos管(并联)和多晶硅电容下面的染色层照片中 都有一个联系带似的东西,不知是
干嘛的,求高人解释。谢谢 。

电容

电容
c

0.5 um Cmos 工艺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不是需要数字校准?可能是熔丝。

网友:
这个是由于poly对染色剂的阻挡所造成的,不用关心

楼主(2012-01-12):
应该不是熔丝,poly层挡住了染色层,没法熔。估计5楼是对的,但出现如此规则的形状,估计还是有点东西。

网友:
应该不是 熔丝。

网友(2023-09-28):
5樓是正確的,應是沒蝕刻完的下層p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