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怎么把晶体管的ft给放出来

楼主(2011-12-03):
如题,用spectre怎么把晶体管的ft给放出来啊?小弟新手,谢过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sansen的书上有对ft 的定义,就是igs和ids相等时对应的频率值。
在spectre下可以仿出这个频率。

网友:
可参考EE214中关于ft的仿真,把spice改成spectre的语法,就可以仿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