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上有一堆数据,想通过网口传给fpga

楼主(2011-12-04):
电脑上有这样的软件吗?就是对数据实现打包发送的功能

网友:
都不知道你的fpga接口是怎么样的,采用什么总线接口来传送数据,怎么说得上软件?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串口,在FPGA端实现串口接收要比网口简单的多。如果非要用网络传输的话,也可以在FPGA端做一个MAC和一个简单的UDP。如果数据不是很多,对传输的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还是用串口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网线和UDP传输,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否具体谈谈用串口怎么实现呢?   如果用网线实现,那么,电脑上的数据,通过什么软件才能打成UDP包发送给fpga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过串口的话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来发送数据,然后自己在fpga上写模块来处理数据。找对数据进行UDP打包的软件网上应该很多吧。帮你找了个,不是是否合适,最好自己找找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80/sourcecode/internet/tcp_ip/detail308977.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udp打包发送的软件,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吗?都是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