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verilog,有个地方不懂想请教一下。

我在m1模块中有一个输出变量 [4:0] t,这个t和m2模块连接,t在上升沿采样,是不是m2中的t比m1中的t永远小1?

m1
  output reg [4:0] t;
  always @ (posedge clk)
       t<= t+ 1;

m2
input [4:0] t;
ca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是,照你的意思,m2中应该是采用组合逻辑,那么应该就是直接用线连上的,不检测clk的边沿,所以应该和m1中的t一样。你可以仿真试试看。

网友:
不会,可能不同的期间在时序仿真中会有一定的延迟,但是不会达到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m1的t和m2的t直接相连的,应该是一样的,不会延迟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

网友:
应该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