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带门控时钟单元的网表和RTL做形式化验证问题

楼主(2011-12-04):
RTL经过DC综合后生成的时带门控时钟的网表,然后把这两个放到Formality里面做形式化验证,门控时钟输出相连的相关寄存器都会成为verify failed point,请问各位XDJM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呢?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找到答案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setup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any

网友:
这样的,多谢,好像是经常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用我们老大账号上sovnet上查到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用形式化验证的话这个问题应该迟早会遇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这句command 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up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any
这是两句command,我是直接在fm_shell -gui&调出来后的gui命令窗口中直接使用,也可以直接run script.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up是一句command?看起来好奇怪啊。
是不是这两句command用了,FM进行对比的时候就无视clock gating了?

网友(2013-06-09):
这是在Setup 里面设置上这个命令吧,和设置常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