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个问题,看lef file的图形化

楼主(2011-12-04):
因为经常要改lef,然后想看图形化,

因为以前milkyway 是可以看gui的, FRAM View,

lef怎么看啊, 我每次都是loadleffile  XXXlef,  addInst -cell XX

但是pin不一定看的到

请问怎样能看lef 的图形化,简单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irtuoso import LEF

楼主:
有道理,下次我是试试,多谢!!

网友:
EDI 的 GUI 右下角有个Q,选择它以后,就可以看到PG pin的名字了

我一般是写一个script,自动根据lef生成一个netlist,然后自动读入EDI,显示出来。
最后的样子就是打入
%> seeLEF xxx.lef
看到EDI里面的那个lef

楼主:
有道理 , 看lef 这块,确实不如FRAM view方便啊, fram view 就是不好改

网友:
用laker也可以看的。File-Import-LEF。
在打开的窗口钩上“Create Pin Name as Text”.

楼主:
要icfb的techfile么, import lef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