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天线问题

楼主(2011-12-04):
route完成后,有些天线违规修不下去了,只好手工自己添加diode。试了三种方法:

1.
转出verilog,手工修改网表添加diode单元,再做eco

2.
直接在pr中,addInstaddTerm,然后手工将diode连到违规的net

3.
前面同2,不同是用工具nanoroutearea route

4.
怎么用跳线的方法修天线

   请问1.2.3方法是否都可以?

    另外,工具是否发现有天线问题的net上有diode后,就认为不违规了?

另外,timedesign之前必须设置setAnalysismode是setup还是hold,否则只用max lib。edi9这样做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setAnalysismode缺省是setup mode, 如果你不设的话,
不过timedesign的时候 -hold就可以报hold了,  否则就是setup max mode,

天线LEF 你load进去了么, 这样nanoroute 自动会修下,

否则就要手工修了
1) 2) 3) 都行的

4)的话在virtuoso 里面做比较方便,比如cut wire, 换层,
也可以在edi里面做,就是累些, 先找到violation的线,然后 cut断, 换高层,

楼主:
先谢过icfbicfb!你的帖子让人受益匪浅啊.
就是在hold发现了一个问题。
如以下flow:
timedesign -postroute
delayCal  xxx.max.sdf
timedesign -postroute -hold
delayCal xxx.min.sdf
这样这两个sdf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只有在timedesign之前设置setAnalysismode -check_type setup或hold后,这两个sdf才不相同。是这样吗?

楼主:
天线LEF应该读进去了,因为我发现有pr工具修天线时添加的diode在里面。不知为何就是修不了了。
4)在virtuoso中修的话就简单多了

网友:
有些时候pr工具不能完全清除antenn violation的, 比如rule写的不够紧 , design比较congestion,
等,

可以把rule改紧点 来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清楚,

我现在很少用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了  ,   也许你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第四个问题有时候一个diode还不够的,工具会根据diode ration计算需要diode的数量的吧。我曾经一次在一个net上插入20个diode cell。因为他老是报violation,我一气之下加20,终于给喂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是我目前的项目中就有不止一个的。你提到的计算比例是怎么回事?请给讲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查查diode ratio吧

网友(2017-06-09):
回复 网友A:

  发现改紧后也没有改善,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