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线上延迟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1-12-04):
一段长线的延迟比两段短线延迟的和要长?我很难理解这个道理,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释。

t=0.69rc 所以{(a+b)^2} > { a^2+b^2}

这应该是数字后端常见的定理吧?通过插入buffer来减小延迟。如下面例子

已知100UM的线延迟
给出1000UM的线,间隔100UM插入一个BUF,计算这时候的线延迟?同时计算1000UM不插入BUF的线延迟,比较两者大小。
结果应该是插入BUF的延迟小于1000UM的线延迟。1 ...

1000UM的线延迟是100UM线延迟的100倍。而插入BUF的线延迟只是9个BUF的延迟加上10段100UM的线延迟。

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buffer的输出阻抗为0么?(不好意思,本人基础知识比较差)

网友:
这个简单的是用elmore delay来估计的

书上讲过,插了buffer 会导致delay减小

看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 这边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比喻比的……

你应该说在上海就有一个手机信号发射站,你在新疆想用这个信号,你直接接收信号好呢?还是在中间几个城市安上中继站(buffer)后,收到的信号更好呢?

网友:
看具体的理论分析吧, 有公式计算的

网友:
假设一段线的等效电阻是R,等效电容是C,则延迟是RC,中间插入BUF之后,分成两段,每段的等效电阻和电容分别为R/2,C/2,则每段延迟为RC/4,总的延迟是RC/2,为原来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不查buf,插入一个其它的器件呢?比如电阻,不是一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行吧,BUF的输入是接在栅极上的,高阻抗,即输入输出是不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插入BUF之后变成两段,电阻就达不到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解释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