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05):
calibre提取参数后用ADE进行仿真,出现如下两个问题: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ERROR (CMI-2440):I17.M0:Instance length or width 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or wmax-wmin range for any model in the 'I17.M0.phvstat' group.
             ERROR (CMI-2440):I17.M3:Instance length or width 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or wmax-wmin range for any model in the 'I17.M3.phvstat' group.
请各位大侠帮帮解答啊。

网友:
英文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网友(2017-04-22):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2017-10-05):
這問題怎麼解決?

网友A:
我遇过一次,跟工艺缩放有关
Change scale value 0.9 -> 1
HSPICE : Analog options -> Model analysis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Spectre : Options -> analog -> Component tab

网友B(2020-04-24):
引用 网友A:
我遇过一次,跟工艺缩放有关
Change scale value 0.9 -> 1
HSPICE : Analog options -> Model analysis opt ...

谢谢大佬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您的回答让我解决了它。我还想问问 这个工艺缩放是什么时候用到的呢?

网友A(2020-07-09):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您的回答让我解决了它。我还想问问 这个工艺缩放是什么时候用到的呢?
...

我只在Tsmc 110nm的时候遇到过这个,110是从130缩过来的,具体不清楚,不改scale value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您的回答让我解决了它。我还想问问 这个工艺缩放是什么时候用到的呢?
...

UMC55LP的情况下,这个scale就是0.9,不用改

网友(2021-09-14):
引用 网友A:
我只在Tsmc 110nm的时候遇到过这个,110是从130缩过来的,具体不清楚,不改scale value就不行

...

你好,求问我改了为啥还是不能忘跑呢

网友(2022-05-15):
引用 网友A:
我遇过一次,跟工艺缩放有关
Change scale value 0.9 -> 1
HSPICE : Analog options -> Model analysis opt ...

请问一下 cadence里面在哪里才能改呢?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您的回答让我解决了它。我还想问问 这个工艺缩放是什么时候用到的呢?
...

请问一下在cadence里面哪里能改动到这个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