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5)

楼主(2011-12-05):
What is a SoC (System On Chip), ASIC, “full custom chip”, and an FPGA? giving examples?

举例说明什么是SoC, ASIC “full custom chip” 和 FPGA?

难度: 1

网友:
SoC就是用硅片来实现一个系统,从而使得系统的面积比较小,但是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ASIC “full custom chip”是全定制芯片是根据特定用户,特定功能或者特别的技术指标的需要专门设计的asic,但是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是性能一般比较高。
FPGA:IC设计的验证方式,一种是流片,另外一种就是FPGA验证,通过将verilog代码经过综合与布局,将FPGA里边的逻辑单元,根据网表的连接方式进行连接,组成整个系统电路,进行验证。对于小型的设计在流片之前,为了保证设计的正确性,要先进行FPGA验证,然后流片,提高流片的成功率。但是FPGA无法完成比较复杂的逻辑设计。

楼主:
INTEL的CPU芯片算哪一类?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C

网友:
以前的INTEL芯片功能比较单一,基本上可以当做ASIC,现在的因为集成了像GPU等部件,可以认为是S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