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block memory跑400M的时钟就出不来数据呢

楼主(2011-12-05):
大家好:
我用的是v5的xc5vlx50t的FPGA,在程序内例化了一个单端口的rom用来存波形数据的,其中rom的clk给的是400M,前仿真的时候还能有波形,但是后仿真的时候就没有波形了成为常数了,把频率降到200M后仿真后又有波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modelsim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
时钟太高了吧,50t跑不到那么高频率

网友:
400MHz?你做下静态时序分析呢?看看是否能满足时序

网友:
时钟频率太高了,该芯片内部RAM不支持这么高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datasheet并没有说不能达到这么高的频率呢?为什么前仿是可以的呢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理解了什么是功能仿真和后仿?
先做timing analyze看看极限跑到多少,然后浮动5%一般才是你能跑频率

网友:
    前仿真是理想模型,没时序信息当然没问题,你跑到几百Ghz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先补充一下基本知识吧!!弄清楚前仿和后仿的区别吧!!

网友:
时钟频率太高了,该芯片内部RAM不支持这么高的频率!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V5系列的bram最高可以支持到500还是550M Hz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现在知道前仿真是没有时序的只要功能正确就能跑出来,验证功能正确与否,但是我现在还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400M的不出来波形,是不是直接就是我的时序不对了,要做时序约束了,是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最高可以跑到450M的,我刚仔细看了下block ram的手册

网友:
单个拿出来ROM跑跑,看看后面TIMING能不能达到!

网友:
V5的Block RAM要想跑到500Mhz,必须加上输出端口加扩展的寄存器,输出数据延时是两个时钟周期。

网友(2012-01-14):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网友:
设好时序约束,看ISE跑出来的时序报告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你的400m时钟是通过dcm出来的吗?我以前碰到过dcm出来的时钟在300m左右就不行,不一定是block ram模块本身不支持400m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