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pt在如下情况下该怎么设clock

楼主(2011-12-05):
source clk有几种频率,经过clk module后生成不同的clock去不同的module,clk module只是mux和gating之类的logic,没有分频.请问PT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些 clk module出来的clk..需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吗?还是不用管?只要在source上create_clock就好了?

if{$mode == ""}
{
create_clock -name sclk ...[get_ports source_clk]
create_generated-clock -name clk1 ... [get_pins ...] -master_clock ...
...
}???

网友:
不用,只要在source上create-clock就行了

gating这种不会挡住clock的,  只有 flop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clock module里面有flop..用来flop一下gating用的enable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版主。为什么我在把其中一个clk module1的clk enable在set_case中设成0后,pt为什么一条path都报不出来了?
因为我的设计中,在一种mode下面,不是所有的clk module出来的clock都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