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大侠:用soc encounter做P&R时,怎样让standcell更加均匀的分布啊?

楼主(2011-12-05):
请教各位大侠:用soc encounter做P&R时,怎样让standcell更加均匀的分布啊(不知道“均匀”这个词是否用对了)?
版图的左边空的好多,是不是可以在哪里设置以下选项啊?这样可以让standcell更加均匀的分布(宽度是固定了的。除了减小高度,重新布线,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啊?)。

是不是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中设置以下选项啊?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主要和timing driven的flow为准,

有时候和timing有关系,比如哪些单元放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了!
初学soc encounter,很多都不懂,但是我每次问的问题,版主都耐心的解答了,真的很感谢啊!!!

网友:
有很多方法:
1)叫density box (blockage)
2)place mode里面也可以设定max density
3)setPlaceMode里面的module padding
4)instance Padding也可以
5)加placement blockage

但是和那个specify floorplan的窗口没什么关系

网友:
和你的pin的位置有关,也就是和timing约束有关

方法倒是有,但是个人认为不用刻意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

网友:
95%太高 了吧,  啥工艺的

有时候和design有关, 我现在觉得利用率,有的design 死活提高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说的:
    “有很多方法:
1)叫density box (blockage)
2)place mode里面也可以设定max density
3)setPlaceMode里面的module padding
4)instance Padding也可以
5)加placement blockage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种操作的方法啊?不好意思,我是初学soc encounter,用的是界面操作,还是没理解你介绍的方法。
另外,“blockage”不是会禁止在该区域放置standcell和布线吗?

谢谢!

网友:
1)
按F3,弹出属性窗口
把hard block,改为density,选择你要的密度
用光标画出这个density box的区域

再不懂的话,去看Encounter Digital Implementation System Menu Reference
或者相关的教学讲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
用blockage控制啊, 可以调整屏蔽比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身临其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