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毕业设计打算做音频采集与播放系统,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1-12-05):
毕业设计要开始,打算做个音频采集与播放系统,系统的初步的想法如下,希望各位大大给点意见~~
音频采集与播放:使用ADC芯片,初步打算选择WM8731或者TLV320AIC23,主要采用IIC协议
音频的存储:存放在SD里,SD卡采用SPI总线读写。

一开始先使用FPGA来实现基本功能,若可以实现的话,想试下用SPOC,系统中嵌入nios,将采集的数据进行一定的编码处理,再写入sd卡,加入文件系统格式,在windows下可以查看。

之前参与过类似的项目,不过当时是采用FPGA+DSP来实现,音频采集用CS5364,存储在EEPROM,我写的主要是用FPGA来实现IIC协议,从而实现控制ADC和EEPROM的写入。

请问各位的具体意见,如系统大致难度与可行性。

这次的主要难度在于SD卡的读写,没接触过。
文件系统也没有接触过。
Nios也没有用过。

网友:
ALTERA DE-2 70的光碟上有类似的DEMO...你看看就知道工程大概难度了

网友:
如果是毕业设计的话,可以侧重两点。第一就是I2S总线到Avalon总线的接口模块设计,其次就是SOPC系统的搭建。当然最好自己写个I2C也挂上去。可以考虑加个显示屏之类的。系统对于初学者和本科毕设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