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 resize floorplan

楼主(2011-12-05):
请教各位大虾,能否在ICC里resize floorplan, 改变die大小而不会改变已经做好的布局布线?
Encounter 是有这个命令的,不知道ICC有没有类似的命令?
先行谢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大虾指点一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期待ing

网友:
总是要改点东西的,比如pad位置, die size, 大体上变得很少,
用adjust_fp_floorplan 试试,

用的不好,还不如重新initialize_floorplan , 选个利用率,
然后 source 原来的macro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icfbicfb的解答
  这样布局可以保留,但好像之前布的线会被自动删掉。布线没有了,是吧?

网友:
线好像还在,不能用

网友:
你先 Write_floorplan  write_route 把所有东西备份下

然后initialize_floorplan ,重新出个size,然后 source 这些东西回去,

就好了

Adjust_fp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2012-03-02):
就只改routing,timing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
绕线完了再改size感觉不太好。可以试下写个def出来,然后把def中的diearea改一下,然后再读回去,应该可以

网友(2013-07-18):
请问下,想要resize floorplan 配线不变化encounter中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2013-09-03):
学习中。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2017-08-05):
回复 网友B:

     how to hand place IO pad cells in ICC design planning,I tried reading in the design.DEF with pre-defined locations in component section
but did not work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B:

     how to hand place IO pad cells in ICC design planning,I tried reading in the design.DEF with pre-defined locations in component section
but did not work

please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