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set_case_analysis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是应该设在input上,还是应该设在source上,比如register的output
这里面有讲究吗?

还有个问题。一旦加载任何set_case_analysis文件后,pt就一条path都报不出来了。。不设任何set_case,就不管对的错的,path都能报出来。
读了set_case后有以下warning..
Conflicted logic driving pin p3_pwr_mgt/p0_pwr_mgt_map/enclk_gkx_tclk_s_reg/Q, setting resolved logic value 0 on pin p3_pwr_mgt/p0_pwr_mgt_map/enclk_gkx_tclk_s_reg/Q. (PTE-042)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理解是 你的Q 由于design的原因 和前面的constraint/input 造成Q的值和你set的值 conflict,
你这个reg是个static signal么? 不是的话 需要限制source,你往前trace一下 这个reg的input/source

网友:
设在input和output端上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猜出来啦
设在output端,对后面所有fanin都有效
设在input端,只对那个pin及后面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主。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set_case了这个clk enable为0,可这个相应的clock还是在出来。。该怎么block掉clk gating出来的clk?

网友:
这个要看那个clock gating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scan_mode已经在netlist里tie成0了。现在设的是这个enable为0,可gated_clk还有output.请问该怎么设?
谢谢。

网友:
set_case_analysis默认设定不穿过ICG
如果一定要做的话 case_analysis_propagate_through_icg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已经设了。可是还是不行。。还是有clock 跑进去。。。
另外,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clock gating,并不是dc产生的。。

网友:
如果不是库里的ICG,而是自己搭的话,要用
case_analysis_sequential_propagation always

注意它的副作用:set_case_analysis 会超过所有FF一直传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已经有了。。唉。。很郁闷啊。。

网友:
如果是自己搭的gate clock,直接在OR的输出端上set_case_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已经可以work了。

网友(2012-08-15):
原来后端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呀

网友(2012-10-29):
难道5,6楼讲得还不够清楚吗?

网友(2015-04-05):
回复 网友A:

   借用这个帖子,请教版主另一个相关问题,设计是这样子的:

delay mux

delay mux

    在DC/PT中,我使用set_case_analysis设置了sel
    但是在使用SOC Encounter中,分析这条路径还是出错,它采用了更坏的路径进行分析,感觉上跟没有设置set_casy_analysis一样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SOC Encounter这个工具里,我需要如何设置,才能得到正确的时序分析?

网友B(2017-11-29):
设在output端,对后面所有fanin都有效
设在input端,只对那个pin及后面有效?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B:
设在output端,对后面所有fanin都有效
设在input端,只对那个pin及后面有效?
这句话怎么理解? ...

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
1、设在output端,对后面所有fanin都有效
     =》A模块的output端口只能做其他模块(假设为B)的输入,所以只要B拿A模块output信号作为输入,如上命令都有效
2、设在input端,只对那个pin及后面有效
     =》A模块的input pin(假设为PIN0),只有经过A模块的PIN0,如上命令才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