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05):
打开原理图的ADE仿真界面时会出现Selecting corner "session-default" so that the model path matches the session default
进行仿真后,会出现找不到mos_var模型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遇到过,

你一直都有这个错误么? 如果以前没有, 先重启一下cadence看看还有没有 ,

还有的话 ,有网管问网管吧,要不师兄也行

网友:
跟你调用的model有关吧,section设成tt等,看看model文件中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没有出现这个的问题,但是某天就突然出现了。还有重启cadence还是有这个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改为tt,还是不行诶。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mos_var有问题么????

还有是warning还是error?

还有你正常安装pdk的话 ,里面的modle都加好了就是t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MOS_Var仿真还是有问题,比如说工艺库中的电感还是有一样的问题,找不到模型

网友:
那你电感如果用理想的还有问题吗?

网友(2013-09-09):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貌似仿真时没啥问题,加油解决吧!

网友(2015-01-19):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搞?

网友:
这种问题,仔细查查看log文件,都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