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FTC的一些command的疑问

楼主(2011-12-05):
小弟最近在学习DFT,在使用DFTC的时候遇到一些command不是很理解,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谢谢!!!

“set_scan_configuration -create_dedicated_scan_out_ports true -add_lockup false -clock_mixing no_mix -insert_terminal_lockup false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1.在这句中“-create_dedicated_scan_out_ports”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有dedicated_scan_out而没有dedicated_scan_in?;
2.“add_lockup” 是在不同时钟域之间插入一个latch?插入有什么用呢? 3.“-insert_terminal_lockup”这个选项又是什么作用?

另外4.“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bus disable”是做什么用的?
5.“set_dft_insertion_configuration -preserve_design_name true”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2-06-28):
create_dedicated_scan_out_ports 用来告诉DC是否生成新的output port用作scan。
如果true,则DC对每一个scan,都create 一个new port,如果false,则DC将尽量重用己有的port用作scan的out port。
为什么in没有?不知道,问DC工程师他们为什么这么设计。对于scan in,DC会全部create new port。

其它的我不知道。

网友:
1、“add_lockup” 是在不同时钟域之间插入一个latch?插入有什么用呢?
“add_lockup” 是在不同时钟域之间插入一个latch,插入目的是为了减少不同时钟域的skew,一般在clock_mixing设置为mix_clock是设为true;
4.“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bus disable”是做什么用的?
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内部bus不让它做autofix
5.“set_dft_insertion_configuration -preserve_design_name true”是做什么用的?
dft_insert时不改变模块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