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eck_timing 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dc综合完后,checktiming报告时钟端没有约束,也不是所有的寄存器报,但reporttiming又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
你在什么阶段check_timing的?

网友:
checktiming报告时钟端没有约束?
你的时钟设置正确吗?
代码里面是不是时钟驱动的?

网友:
check timing 中没有约束的时钟在report_timing时报不出来吧

网友:
脚本帖出来看看。

网友(2012-02-12):
是不是有一些exception设置上去了导致时钟不能达到寄存器。。
譬如case analysis, disable timing, 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