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请问,encounter的命令里面 哪个命令的option是 -maxlocalDensity?
我查过setPlaceMode和setOptMode, 都不对, 这个命令是在Placement阶段做的。 是对局部密度的设置

网友:
至少10.x里面没有

网友:
用图形界面吧~~~

网友:
setPlaceMode  , optMode 都有density control啊,

楼主:
解决了,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我还想 问一下,做完prects之后 timing debug里面,in2reg的最长路径上面drive adjustment过大的话,是不是因为sdc里面的负载加得过小了? 是不是应该 对这条路径的begin point对应的port在sdc上面加上set_load的负载约束啊?
很急!谢谢了

网友:
input path应该是set_driving_cell的问题吧,

set_input_transition 也行

楼主:
sdc里面一定要有 set_driving_cell 吗? 是不是每一个输入的接口都需要设置?

网友:
那当然了,否则就是认为input transition就是0 , 没那么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在图形界面里,加blockage,怎么操作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